苹果6电测检测脚阻值偏低求助

楼主(2017-03-13):
现在问题是开机后解不开锁,密码正确,自动黑屏,温度过高,拆掉所有NTC和电容。换过电池,U1202,U1700,Q1403,U1401.二修机。检测发现上家把Q1403焊反了。最后发现电池检测脚阻值偏低,电池检测脚有两个功能,软中断电量检测和温度检测二合一。线路通向U1401的F2脚,在U1401内通向G1脚,然后输出到CPU的一个TRXD端口。拆掉U1401检测G1脚对比正常机,阻值明显偏低,难道此机没搞了?我尝试在检测脚加上拉电压,无果,因为温度检测是NTC元件,只要温度检测电压高出阀值,就应该不会高温警告。然并卵。

网友:
那有可能是c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