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 没桥居然触发了~

楼主(2017-03-13):
(图片)

网友:
在我的维修台上发生了灵异的一幕!
早上拿来个G50-70 板号NM-A291
来的时候是微短待机电流0.080 待机电压正常
3 5V正常,后发现桥微烫 就直接拆了桥

清理了焊盘后 我就上电看看还微短不
下面一幕吓到我了!
它居然上电了

我艹 啥情况!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关掉电源
再开电

待机正常了没电流了 吓死宝宝了 我点燃我的烟
深深的吸了一口!
我一想不对啊 我就去点了下触发针
我艹 竟然触发了 吓得老子的烟都掉了
我不信邪了 饼哥没讲过没桥可以触发啊
马上打开图纸

有时序框图 我艹桥绝对参与触发的啊
我还是不信 因为哪里短路了 或电压提前出来了
我一摸CPU烫 我拿着我的波波一打
我艹

CPU电压出来了 显卡也出来了
兄弟们 我是遇到什么了 饼哥救我!
没分了 兄弟们 就加分安慰下我
受伤的小心脏吧!加分不扣分哦~
补充下 上面的时间是因为要看华硕的点位图
所以是2011年已经改正
饼哥解惑在44楼 大家都看看吧~

换桥后完美亮机 加分吧兄弟们~

网友A:
是挺诡异的,2011年能修到G50-70!

网友:
哪里微短了吧  怎么可能

网友:
等饼哥来解答!

网友:
那显示了吗

网友:
EC内部GPIO引脚出错了吧

网友:
接屏幕看看能显示了不,然后和联想的说说,叫他可以省一个南桥了

网友:
2011 年 的确诡异

网友:
简真不可思议!

网友:
我以为弃掉桥触发屏显示了》。。。。呵呵

网友:
确实诡异 11年能修到这机,楼主穿越了?

网友:
不稀奇,三星的那个电容通病的南桥不装也能开机,电压都有

网友:
就是那个IBM南桥的机器,

网友:
你是穿越了吗

网友B:
AMD不可以正常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挺诡异的,2011年能修到G50-70!

帮忙++分吧 小心脏心脏还在狂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不可以正常思维

这样也不可能吧 我在联系饼哥给解释呢

网友:
不知道 我现在脑子很乱

网友:
没桥,说明SLP_S*#是悬空了。
EC收到触发信号后,检测到SLP_S*#没有被拉低(悬空视为高,像N沟道G极悬空一样会导通),自然可以去开启后面的电压如果在SLP_S*#安置下拉电阻,就不会这样了。

台式机也有很多挑起IO的SLP_S3#就会触发上电的。你没修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