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8 30分钟准时掉电 求大神修改ME BIOS

楼主(2017-03-13):
这台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51216芯片引脚处进水,处理过后大短路,后查出是充电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进系统30分钟准时准点掉电,请大神帮我改下BIOS   我把原BIOS发上来。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0NDE3OHxmOGZiOGNmM2RiZmY0OWViNTVmNDIzZWYyYzYxYzllN3wxNzcwMDIxNjc5&request=yes&_f=.rar

网友:
原BIOS程序   第一次没上传成功

网友A:
15-5558
Version: 10.0.30.1072

试试  不知道好不好用

dell 15-5558 ME.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5558
Version: 10.0.30.1072

谢谢  我先试试 一会儿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先试试 一会儿告诉你

楼主,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5558
Version: 10.0.30.1072

朋友,还是30分钟掉电的。   还能帮我改改吗?

网友C:
掉电这么准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故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这么准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故障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以前遇到的都是不定时的,这个跟定时了一样。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以前遇到的都是不定时的,这个跟定时了一样。

掉电这么准时会不会和时钟晶振电路有关啊?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爸

网友:
这个ME已经改了,如果不好用 你还是检查电路什么的吧

网友D:
原bios 上传的方法不对  定时掉电多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bios 上传的方法不对  定时掉电多是BIOS问题

嗯 ,我发的是链接了,你帮我改下啊。版主

网友:
遇到一 样的故障   DELL 15-3537   进水换EC,电源芯片的板子,完了就这故障了。

网友:
刷了一堆BIOS了,EC程序也换了几个。还没解决。

网友:
有时定时掉,还真是BIOS的问题,刚刚搞了个X455LD也是20分定时掉

网友:
还花钱买了原厂的BIOS试了也不行,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