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显卡进老鼠尿了。想找人维修处理

楼主(2017-03-13):
放仓库一箱显卡。被老鼠尿尿在里面了。有发霉腐蚀的故障。有能力处理的修友联系我。。不知道用超声波能不能洗掉。有意的联系我微信W31896580

网友A:
可以用超声波洗一下看看先

网友:
关键板子会不会腐蚀  就算当时好了  能耐用么?

网友B:
如果没开始发黑发霉可能有戏,没有超声波机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开始发黑发霉可能有戏,没有超声波机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洗掉

就是没人做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超声波洗一下看看先

不知道哪有超声波

网友:
这个不一定能用超声波洗掉。

网友:
什么显卡不是高端的就算了吧比较麻烦

网友:
老鼠尿应该有腐蚀性吧,腐蚀严重的话就没得救了

网友:
老鼠尿有腐蚀性吗?

网友:
就是高端的960而且还是新卡。没使用过的

网友:
超声清洗过 若是有线路背腐蚀严重的处理起来也很麻烦 ,腐蚀的地方清洗效果也不会太理想

网友:
超声波 洗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