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样了,是什么坏了?能救不?

楼主(2017-03-13):
RET,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可以换显示器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换显示器最直接了

网友:
漏夜了 ..  当监控用

网友:
屏自身问题,要么凑合用,要么换一台。

网友:
  直接换吧

网友:
哦哦。那只能这样了。

网友:
漏夜了,敲的吧?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换屏

网友:
换显示器吧 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
留着试试机  装装系统挺好的  我也有一个明基的LED显示效果真不错就是一块漏液了

网友:
报废了。。没有高徒了

网友:
屏幕本身的问题   漏液了

网友:
屏幕漏液了,换屏吧》

网友:
救不了了,屏坏了

网友:
液晶面板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