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不触发,强拉绿线能开机!

楼主(2017-03-13):
如图的的精英945GCT-M,故障现象为不通电触发开始检测:
1、测F PANEL6脚有5VSB,测ATX绿线和紫线都有5VSB

2、烧鸡大法,强拉绿线,居然开机,初步判断是IO坏
3、找到PDF22页如下图所示(IT8718F-s)

4、测PWRSW在触发瞬间有高低高跳变,SLP3_L触发前是高电平,触电后是低电平,唯有通往ATX绿线的PS_ON_L一直是高电平
求解,是不是IT8718F-S坏了?

网友:
看看绿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一般是IO到绿线开路造成的。

网友:
量下PSON到绿线是否相通,有问题的先修这部分,没问题的再考虑换IO。

网友:
厉害这也能修高

网友:
io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这种IO旧板上挺多的

网友:
PSON按开关前后有没有变化,有就可以能是断线,中间三级管问题,没有就是IO可能性大

网友:
IO都能出S3低电平,而绿线没拉低,线断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图纸好修 ,你跑一绿线跑到那里

网友A:
跑绿线到IO直接线路吧,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IO上的PS_ON_L通往ATX绿线,我测PS_ON_L不会变成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绿线到IO直接线路吧,是不是断线了

IO上的PS_ON_L不会变成低电平

网友:
SLP_3有没变化

网友:
各位请看PS_ON_L是直通IO的

网友:
修好了 吗
楼主

网友:
绿线到IO断线了吧

网友:
没有,大家都说是绿线断线,可是我测绿线到IO是通的,我觉得是IO坏了,手头上没有IO

网友B:
IO76脚都没有被拉低怎么可能是IO到绿线断路呢?先查IO的工作条件吧.看看IO脚的RSMRST脚为是不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76脚都没有被拉低怎么可能是IO到绿线断路呢?先查IO的工作条件吧.看看IO脚的RSMRST脚为是不是3.3V

测PWRSW在触发瞬间有高低高跳变,SLP3_L触发前是高电平,触发后是低电平,唯有通往ATX绿线的PS_ON_L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绿线和IO之间是不是断线

网友:
SLP S3怎么变成触发后0V了 应该待机0V 触发3.3V

网友:
IO坏了开机信号还会发出么

网友:
更换IO试试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IO上的PS_ON_L不会变成低电平,应该坏了。

网友:
飞线看吧,断线多,碰到过

网友C:
以前的判断有误,slp_s3待机3.3V是不正常的,难怪不触发,看图纸顺着slp_s3找去向,发现连到了一个八脚IC6506的第三脚,第四脚是slp_s4信号,也是3.3V,找6506的资料发现这是一个类似1117功能的芯片,把6506拆下来,slp_s3和slp_s4都是低电平了,元凶在这里!手上没有6506!等待6506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判断有误,slp_s3待机3.3V是不正常的,难怪不触发,看图纸顺着slp_s3找去向,发现连到了一个八脚IC65 ...

感觉前边看帖都不认真啊,描述S3信号待机3.3  应该大部分都没注意 只是看到跳变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换了是我也觉得IO可能性大

网友:
PSON按开关前后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