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进系统断电 修复

楼主(2017-03-13):
如题,其实是EC BIOS坏了,论坛有些BIOS刷了 出现 引导不了。刷这个BIOS,进系统正常,断电前 出现过风扇狂转 在断电。这个只是EC的BIOS

EC BIOS.rar

网友A:
   一般B460断电是有个通病的, BIOS第一次看到, 学习了

网友:
BIOS坏的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B460断电是有个通病的, BIOS第一次看到, 学习了

什么通病。我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