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880gmh/u3s3

楼主(2017-03-13):
进系统和进pe蓝屏,刷了个bios,现在怀疑是桥的问题,南桥略微发烫,温度不是太正常的那种,但是加焊了还不行,是不是南桥挂了啊,还有,这个主板有没有通病?

网友:
换桥不如换主板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可以换一块试试啊!

网友:
换,换一块,简单速度

网友:
这种的故障的 直接换一块!!要不到搞到最后还是要换的时候 就白搞了

网友:
换的话比较简单

网友:
是啊换桥不如换主板。才五六十元,但自娱自乐研究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如果南桥发烫 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我有同样的主板,把网卡,声卡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