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728f开机的疑惑

楼主(2017-03-13):
上个图,说明下。过去理解的台式机开机触发是,pwrbtn进io,然后io发pwrbtn给桥,桥收到后,给io一个slp_s3高电平的开机请求,io拉低绿线。桥抬高slp_s···
正常情况slp_s3待机的时候应该是0v。可这个为啥slp_s4  s5还有是;slp_s3待机的时候都是高呢?(实际测量。)求点播下。

网友:
s3只是一个跳变的动作,开机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楼上正解,它是个跳变信号,正常工作时就是高电平

网友:
有的主板没有正常关机 接电会自动置高SLP信号 长按开关 关掉下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