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CPU的拆装方法之A6、A7

楼主(2017-03-13):
            A6A7-CPU拆装温度、步骤
注意:1、以下方法种的温度和风速都是依据个人手感不同而不同,包括以下几步骤的操作方法有很多种,在此只说明此一种方法。
       2、手工焊接还是实地演练比较到位,文字描述还是无法满足所有人,因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不同。希望无焊接基础的可以借鉴。(此方法是本人带学生焊接CPU一直以来采用的方法)
       3、以下描述中所使用热风枪为:迅维868D、PPD868D(此两种风枪温度和手法基本一致)。
       4、以下方法中的关键细节其实已经说出,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手感和力度问题,这点需要愿意练习焊接的人多去练习了(当然,如果你来实地学习了,本人肯定会亲授此法,满足你干好A8、A9、A10的CPU)。
                                  迅维手机维修培训学校实地面授班高级班老李
                                          QQ1290449632-袖中金、QQ1918033934--务实.
①:拆CPU的具体步骤和温度。
  • 除周边黑胶:
    温度:180度----220之间
    工具:特硬7-SA弯镊子(分开的一半),镊子前端有3毫米左右高度是砂轮磨薄。焊宝一支(焊油)。
    方法:先对CPU周边胶加热8秒左右,黑胶位置加焊油,用特硬镊子贴紧CPU边开始刮黑胶(注意:镊子前端不可用力刺向主板方向)。
  • CPU:
       温度:热风枪300度-320度之间,风速3--5之间。
       工具:普通16号刀用力撬起CPU或自制窄刀。
       方法:先风枪均匀加热CPU部位30秒---40秒左右,加焊油在CPU四边,待看到CPU底
            部的焊油沸腾,此时再继续加热8秒左右,用16号刀从一个角试探性轻轻向上拨
            动一次(幅度很小,只是看此下刀角能否撬起),如果可以撬起证明其它部位焊锡
            本熔化,此时即可用16号刀一口气撬起。
  • 主板上CPU焊盘的处理:
       温度:风枪预热温度不计(280---300度之间),风速3--5之间。
       工具:电烙铁360--370度之间、吸取线。
       方法:用热风枪对主板上CPU焊盘进行预热(不需要把焊盘上的锡吹熔化),加焊油在焊
            盘上,趁热用电烙铁压着吸取线把主板焊盘上的锡先带走,锡被带走(焊盘带平即
            可),然后,用16号刀(刀不可锋利)刮除主板上焊盘周边黑胶即可(温度同刮周
            边黑胶)。
  • CPU芯片焊盘的处理:
       温度:热风枪240度、风速3--5之间。
       工具:普通16号刀(不可锋利)。
       方法:用风枪240度加热CPU,加焊油,待CPU表面的锡熔化后,用16号刀垂直于芯片
            表面抹掉表面熔化的锡和松软的黑胶即可。
    A8、A9等CPU的焊接方法和技巧会陆续发出,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A:
总结的很好,福利来了,

网友:
以上只是拆的方法,后续陆续更新CPU安装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好,福利来了,

感谢莞哥!

网友B:
发些a8    a9   a10的

网友:
文字简单 熟练的操作要大量练习

网友:
后续会发出

网友:
新手的福音,持续关注

网友C:
其实翘cpu个人认为占了整个过程的3分之二  也就是说CPU成不成功主要是在翘上   处理上都可以自己慢慢的调节   解决cpu装几遍的问题还是在翘上  有的人翘的装几遍都没有事情 有的装上在拆下就短路了肯定是有问题的  至于处理对于手工可以的人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的问题

网友:
A6 A7还没有什么  到了A8   要特别的注意翘

网友D:
言谈只能借鉴 还是得靠个人手工水准  方法 温度知道了剩下的就是 自己掌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言谈只能借鉴 还是得靠个人手工水准  方法 温度知道了剩下的就是 自己掌握了

焊接要实际演练,在场观看同时说明手法的注意点、技巧等才能更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翘cpu个人认为占了整个过程的3分之二  也就是说CPU成不成功主要是在翘上   处理上都可以自己慢慢的调节 ...

撬下CPU也只需1分钟之内完成。

网友:
总结的非常到位!

网友:
李老师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配上视频会更好~~~

网友:
视频不好上传,改天给你们视频的链接,本人的实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些a8    a9   a10的

后续会发的。

网友:
牛啊  没做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