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偏色

楼主(2017-03-13):
联想G580  显示屏偏色,接上显示屏,测主板显示屏接口,低电平有效的三个信号都是高电平。

这三个信号都是直接通过北桥发出的,求大神告知现在重做北桥bga能解决吗

网友:
这是要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北桥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LVDS信号是差分对信号,可以用示波器双踪查看,用万用表是不行的,先排除屏和屏线吧。

网友A:
ok,确定是屏问题了

网友:
先容易后难,不到最后一步不要动BGA,正常思路都先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确定是屏问题了

支持6楼观点,遇到这种故障第一反应就是换个屏测试一下。
正常的LVDS传输方式的电路,用数字表测量应该是有1V左右的直流电压的。至于是不是差分信号异常引起的偏色,用万用表、示波器都无法确定。除非有明显的信号缺失,比如原本正常的1.2V现在是0.3V或0V。

网友:
屏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先易后难 换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