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不上电,原创

楼主(2017-03-13):
x450cc不上电,经测量,acin_oc#低电位,正常,ecrst 3v正常,suspg,3v正常,lid,3v正常,pm_pwrbtn,3v正常,rsmrst,0v不正常,问题就在这里了,华硕嘛,你懂的,排阻,快速把排阻换了,问题照旧,rsmrst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断开ec与南桥之间的电阻,ec这边还是低电位,既然,ecrst 、acin、lid、suspg都正常,那么问题只能出在bios和ec本身了,先刷bios,问题照旧,换ec前再仔细查查吧,发现bios第一脚始终低电位,对地阻值也比第二脚大,拆掉bios芯片,第一脚居然无穷大,点位图上看到1脚经一220欧姆电阻到ec,1脚到此电阻不通,观察主板后只有读卡器插座下面比较脏,估计是下面断线了,直接飞长线,修复

网友:
EC没读BIOS导致不触发

网友:
这问题看来以后的注意啊先量一下第一脚看有没电压

网友:
过程是漫长的,结果是美好的

网友:
有图纸机器就好修 修机器前线观察一下主板 可能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加分了 这个不触发相对不好修

网友:
这是个通病吧,,导致待机有3v没5v

网友:
有点位就好办多了,已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原始故障应该只是1脚不通吧?

网友:
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