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三星RV411 BA41-01425A缺供电维修记

楼主(2017-03-13):
图纸奉上先 chinafix.com.cn迅维网_三星RV411 BA41-01425A

网友A:
转换电压,修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修的不错

小小菜鸟,大师多多指教我刚到店里上班半个月

网友:
跟我一样懒  这种情况   都是能不装就不装  直接连过去

网友:
这个还算好修

网友:
这个有图纸就能搞定还好

网友C:
修得心累。。。。。。

网友D:
有短路不怕返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小菜鸟,大师多多指教我刚到店里上班半个月

半个月能修到这样的水品很厉害了

网友F:
既然楼主找到原因所在了,为何不查下G级而是选择直接短接呢?

网友G:
不明白这里换EC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这里换EC做什么

只是怀疑EC,就换一个试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楼主找到原因所在了,为何不查下G级而是选择直接短接呢?

我查过了,G级是0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半个月能修到这样的水品很厉害了

我以前是家电维修店修空调制冷的,到本本维修店之前买了迅维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还买了笔记本的远程视频,看的资料也不算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短路不怕返修吗

返修的话再看吧,要是问题严重了我觉得还更好修,因为故障会更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心累。。。。。。

不累,比以前干苦力可轻松多了

网友:
这种无关信号的电路可以这样改。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只是有些电压可能会没有开机就出来了吧!

网友:
半个月就这么厉害了,像我现在都在师傅店里做了一年多了,都感觉什么不会,不会查点路,看来要去买些书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