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三星RV411 BA41-01425A缺供电维修记

楼主(2017-03-13):
图纸奉上先开机电流0.5几,拆机量各组电压发现显卡没供电,CPU没供电,查芯片条件发现5V供电只有3.5V,待机电路5V电感上5V正常,追查电路发现Q539的S级有5V,D级有3.5V,G级0V拿镊子短接Q539,D,S级,电流上去了,接屏可亮机。
于是找了个P沟道MOS管换掉,D级还是只有3.5V应该是被后级拉低了,看图纸后级去的地方太多,总不能一个个的去拆吧!
想先换个EC看看,但是没找到1300的EC,看到了论坛里说可用1308的代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768-1-1.html
于是用了个新的1308的EC换上。结果。。。。。。开不了机了,坑啊!
于是干脆就换回原来的EC,把Q539,D,S短接了装机,维修完毕
身为一个菜鸟,我感觉修本本好难啊!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出问题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三星RV411 BA41-01425A

网友:
靠,编辑好的图片也不见了,补上!

网友:
这网站是有病毒吧,我发一个帖子变成了两条,我去

网友A:
你这有短路后面建议你多考级试试估计会出问题】、

网友B:
P管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啊,还是后面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短路后面建议你多考级试试估计会出问题】、

在装系统试机,看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管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啊,还是后面拉低了

G级是0V的,应该是后级问题多,但是不知道往哪里查,先试机看看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G级是0V的,应该是后级问题多,但是不知道往哪里查,先试机看看

还是查一下保险些,毕竟是电源电路的,搞不好还会烧其它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