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PG 触摸板不能使用

楼主(2017-03-13):
接了一台 Acer E5-471PG 板号 DA0ZQ0MB6E0 REV:E,开机屏一闪一闪的, 从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后可以亮机,就是触摸板不能使用。换个系统发现win7 可以使用,但win8和 win10 就是不行 。再下了几个bios重刷,故障依旧,请问哪位遇过一样的问题吗?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A:
触摸板一般客户都不用这东西还把他禁用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一般客户都不用这东西还把他禁用了呢

已经尝试过在键盘那解锁了触摸板还是一样问题哦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吧,既然刷好了

网友:
W7正常 多数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抢点分来的!!!!!!!!!!!!!!!!!!!!!!!

网友:
楼主好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B:
好消息 最后还是刷BIOS好了

网友:
刷bios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消息 最后还是刷BIOS好了

你的刷好了? 能传个好的bios来吗

网友:
找不到对应驱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