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JE40 HR MB 10267-4只有公共点电压维修

楼主(2017-03-13):
      收入一个宏基4570笔记本插上可调无待机0.00v初步判断在隔离电路问题于是报价拆机维修。拆机后测量公共电有19V才知道初步判断错了。接着打了个个电感阻值发现3v和5v电感阻值只有18左右。RT8223没有自举电压。于是拆掉RT8223m阻值恢复正常了,更换了RT8223m然后悲剧就来了。
       换了一个rt8223后还是老样子阻值下降,通电还是没有3v5v还是没有待机还是0.00,然后在换还是一个还是没有,换了两个后就发现不对了在怎么样也不能两个都是坏的吧!继续查找RT8223的开启条件发现是要13脚有电压rt8223才能输出。于是重点查了13脚。发现pu4106先换了它,悲剧还是没有待机,在查pu4106条件发现pd4105没有一端有19v一端为0V但是后面连接了pr4108pr4107分压电阻,图纸上也标注了3.9分压得到两个电阻之间为2.3v,问题是pd4105为什么没有3.9v过来换了3个料板上的二极管问题都是一样一个反向二极管为什么没有电呢?还是我才疏学浅原来有种二极管是反向电流可以击穿的,现在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样的二极管肿么办呢?考虑了一个晚上决定给他简单修改一下电路。
       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改动不足的大家多多提出来。我把pd4105反装一下加大了pr4128分压得到了原来的电压。然后什么都正常了待机有了3v5v有了。此板还在中途刷了bios在论坛下的结果没有亮机,幸好我备份了原来的直接刷回去搞定开机,但是此机测试3.3v高到了3.5左右5v高到了5.1左右现在在测试中。上传我自己备份的bios需要的朋友下来耍耍保证能亮的。谢谢

网友:
bios发在1楼了刚才传的没有看见

宏基JE40 HR MB 10267-4.rar

网友A:
宏基笔记本修的也多

网友:
没分下载了   设置分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笔记本修的也多

那说明它出货量还可以

网友:
开启信号的问题修起来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很多都是35V

网友:
反装二极管就好了,楼主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