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华硕19v 适配器 无输出

楼主(2017-03-13):
故障现象  加电指示灯不亮 无输出

PCB 背面用泡沫胶固定在壳子上

底壳可见烧的痕迹

保险严重烧黑

PWM 芯片 可见KA3字样
严重烧炸裂

可见电阻烧黑

PCB 背面可见烧黑的痕迹
铜箔线路断线

初级开关管 采用MOS管
K3115
600v 6A

网友A:
直接更换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换一个好了,

给客户换过了
这个 练练手的

网友B:
只要知道电源管理芯片,就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知道电源管理芯片,就能修好!!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烧掉了 不好弄了
不知道是384几的
还得根据外围元件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烧掉了 不好弄了
不知道是384几的
还得根据外围元件判断

估计是3842为多

网友D:
一般为3843芯片。

网友E:
刚修好一个和这个一样,3843。

网友:
估计得跑下芯片的外围 和3842的对比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为3843芯片。

这个 不好说 厂家的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修好一个和这个一样,3843。

哦 多谢指点 按就找个3843 试试看

网友:
画了下电路图

拆除明显损坏元件
保险 250v 3A

UC384X 芯片 开盖

MOS管

测试击穿

电路检测电阻 损坏

3脚到MOS管S级的 电阻损坏

芯片 2脚接地

一般是3842 还是3843呢

网友F:
这个39 要是阻止变大了就容易炸炸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39 要是阻止变大了就容易炸炸电源

是的 这是0.39 电流检测电阻 一般来说 这个电阻坏了 MOS管肯定坏了

网友C:
检查初级部分元件 并更换

用250v 3A保险更换

大电容 测试容量正常

整流桥损坏

用KBP210更换

6脚连接的22欧电阻损坏

没找到一样的 用15欧电阻更换 加装二极管IN4148

尖峰吸收部分 二极管FR157 损坏

用FR107 更换

MOS管用 8N60更换

电流检测电阻用0.15欧 更换

PWM 用3842 更换

3脚到MOS管S级的 烧黑的电阻用1K 电阻更换

光耦用817C更换

加装共模电感 1M的安全电阻 471K 压敏电阻

补线  3脚的断线

加电测试 空载输出19.56v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检查初级部分元件 并更换

用250v 3A保险更换

检流电阻过小,起不到超流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流电阻过小,起不到超流保护作用

多谢指点
按找到个 0.51 大于原来的 0.39 所以就用0.15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检流电阻过小,起不到超流保护作用

多谢指点
按一直以为是尖峰吸收二极管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
按一直以为是尖峰吸收二极管呢

这图是尖峰吸收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图是尖峰吸收二极管

这个 应该是什么电路的管子的呢

网友H:
这种山寨的不耐用,尤其是充电状态使用电脑,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坏

网友I:
我竟然全部看完了,写的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山寨的不耐用,尤其是充电状态使用电脑,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坏

是的 这是 去年7月份 卖给客户 这才几个月 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竟然全部看完了,写的真详细!

多谢版主指点
按也是  没事就上来学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竟然全部看完了,写的真详细!

船长,尖峰脉冲电路的电容所以代换会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船长,尖峰脉冲电路的电容所以代换会怎么样?

可以啊,耐压值、容量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可以啊,耐压值、容量差不多的就行了。

容量应该要差不多吧?
相差太大应该不行吧?
我试过一次,换了一个容量比之前的大的,上去就炸了IC

网友:
这程度,膜拜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船长,尖峰脉冲电路的电容所以代换会怎么样?

船长,尖峰脉冲电路的电容所以代换会怎么样?
没看明白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容量应该要差不多吧?
相差太大应该不行吧?
我试过一次,换了一个容量比之前的大的,上去就炸了IC

不会吧 这么恐怖 看来还是原值代换好点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船长,尖峰脉冲电路的电容所以代换会怎么样?
没看明白 什么意思呢

也没看明白.............

网友K:
牛人啊.....这电源也修 足以体现对开关电源维修的爱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也没看明白.............

哦 你有没看明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牛人啊.....这电源也修 足以体现对开关电源维修的爱好啊....

按也是新手 没事拿开关电源 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你有没看明白的吗

来学习的..............

网友L:
国产这种3842,虽然是新的但质量很差,故障就是这个3842引起的。  拆机的比较好用

网友M:
这种山寨货做工都不咋地关键是变压器没问题就行其他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国产这种3842,虽然是新的但质量很差,故障就是这个3842引起的。  拆机的比较好用

如何区分 是国产的 还是拆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山寨货做工都不咋地关键是变压器没问题就行其他都好说

变压器 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吧 少点

网友N:
适配器 还修什么
ss456er12004
没事 练练手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N:
适配器 还修什么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2017-04-15):
修得很认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