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21P待机偏高

楼主(2017-03-13):
如题,待机电压正常,不触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待机高 是哪里微短吧  微短是不会出发的

网友:
哪里有微短路吧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电压都正不正常啊

网友:
不是待机偏高吗 怎么又正常了

网友:
待机偏高   高到多少    也没说明白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是吧,查有无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 还是有不正常的地方先找下

网友:
待机电压多少呢

网友:
求助要在详细一点  这样子都不好分析  只能说  后级有没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