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师测试电池容量大大超出实际容量,何故?

楼主(2017-03-13):
一台联想Z570鲁大师测试出完全充电容量654440mWH,而实际标称容量只有46400mWH,且充电时间极短,是不是电池完了,还有救吗?

网友:
电池的问题换电池吧

网友:
电池老化了

网友:
鲁大师的测量结果,还能完全相信??

网友:
电池便宜  不行了就换新的

网友:
鲁大师测温度还差不多,测电池这个就没谱了

网友:
换电池 就好了

网友:
换电芯了吧

网友:
电池老化了就换新的

网友:
测试结果不能全信!!

网友:
还有一点不要完全详细这个鲁大师的数据

网友:
撸大娘也能信...........

网友A:
厉害这个你也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个你也修

我换过一次,自己用的,就想折腾一下子,换了电芯以后容量会变大的

网友:
换电芯应该可以,我D了一台点焊机,遇到电池坏的我会试试

网友:
使用这个吧 凡是要找专业的 鲁大师不专业 测机器性能都不专业

网友:
这明显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测试软件给出的数据,只能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一次,自己用的,就想折腾一下子,换了电芯以后容量会变大的

这个很难拆的 拆掉以后在用胶水粘回去也不好看了 自己的到无所谓 哈哈

网友:
电池实际有损耗了

网友:
鲁大师只是辅助测试 没有用的

网友:
确实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直接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