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开机电流直接1.4A左右不上CPU0.30左右,不插 ...
DELL N4010开机电流直接1.4A左右不上CPU0.30左右,不插内存还是这个电流

楼主(2017-03-13):
刷了BIOS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没刷对
cpu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试下

网友:
显卡桥 试试

网友:
按楼上说的干一次

网友:
这个直接搞显卡喽

网友:
搞了显卡桥没用啊。。。

网友:
继续怀疑BIOS可以再刷个试试

网友:
bios 或BGA 做一下

网友:
吹下显卡应该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