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了个1466Air进水的思路

楼主(2017-03-13):
今天客户拿了1466的进水的机子,里面是各种进水,我报了个价客户就不修,拿回去客户自己把所有的进水地方都刷干净了,可能还是不亮,就拿过来修了,一看里面干净的什么进水痕迹都不好找,我就蛋痛了!这的一步一步查啊,查公共点有电吗?     公共点有电,待机供电芯片U7501没有转换出代待机电压过来,看来是U7501没有工作,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有了但是VREF2没有,VREG3有个电压,VREG5没有电压 EN开启信号也没有,可能是EC的工作条件不够,所以没有发出开启信号,然后就查U5000这个EC的工作条件,然后U5000查了U5000里面供电有了,我手上没有示波器,就没查时钟直接查了复位信号,发现信号没有,就知道复位出了问题,然后追着信号去了发现了一个一个U5110这个芯片发出来的复位,然后我查了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也满足了,就只有5脚的复位信号没有出来,开始以为是芯片坏了,我就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这就纠结了,在这个线路上我开始以为是电容坏了把复位信号了低了,没想过电阻可能进水脚虚焊了,然后测了R5127这个电阻有电压3.4,到了5PIN就没有了,后来就测了一下R5100这个电阻到r5127不通,就拿镊子挑了挑R5100几下就挑掉了,换了个新电阻,然后就亮了就这个电阻我找了半天电路图的电容,以为电容坏了,原来是电阻虚焊

网友:
又赚了一笔啊    还好是小问题

网友:
还没见过苹果     好可怜

网友:
进水上拉电阻腐蚀开路了,还好没烧的多,楼主又赚大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拆机器的时候仔细点,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佩服楼主的好手段,没用示波器也完胜这样的故障。

网友:
厉害啊,不像菜鸟

网友:
修水果利润还是很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