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4G版 无触摸,换触摸屏无效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13):
来自别人的维修图片,我的弄好了,给大家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A:
无头无尾莫名其妙的一张图

网友:
这么说CPU易虚焊。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情况,倒是有无电压的啊

网友:
至少我的弄好了,只是一个思路,不能保证通用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的。如果出现这问题可以借鉴

网友:
飞这个线是什么意思?CPU虚焊了还是说到CPU的引脚点有不通的情况断线?

网友:
410度吹CPU5分钟?听着好可怕风枪实际温度偏低了吧

网友:
其实这明显是触控IC没有供电或供电输出通道有问题,查触控供电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头无尾莫名其妙的一张图

图片下面有文字说明啦。

网友B:
410度,温度那么高,你风枪温度不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0度,温度那么高,你风枪温度不准吧

我的是没电压,我没吹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下面有文字说明啦。

我发帖时标题中没有无触摸,换触摸屏无效的解决方法这句话,你能看懂吗?那句话是后来编辑加上去的。图片上的文字难道我看不到吗?

网友:
图片上有一定的说明,不过说的不太明白

网友:
图片上有字的,但是说的不太明白

网友:
请回复些有意义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