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 M.2固态硬盘进PE识别不到

楼主(2017-03-13):
遇到2个机器了,以前从来没遇到。但是这两天遇到了,都是联想的一个是小新AIR 13 PRO 还有个型号ideapad 710S 都是想重装系统,发现进各种PE都识别不到固态硬盘,固态都是用的三星的M.2(应该是这个接口,因为都是超薄的机型),有个PE提示缺少磁盘驱动,网上查了哈,进BIOS改设置,改了没得毛用,貌似需要下载驱动,然后进PE加载。一直没搞懂要怎么用,又在哪下。特此来求组各位大神

网友:
在pe中加载硬盘驱动即可《现在的nvme硬盘就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
相信以后时间久了,就有pe能够完美的支持了

网友:
nvme硬盘 PE下是没有驱动的,需要手动加载驱动

网友:
上淘宝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