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戴尔本 板号DATWHMB18D0 REV:D 维修

楼主(2017-03-13):
机子问题:触发电流到0.05几秒后回到待机电流。一看就是后继电流没有开启导致。报好价打发走了客户开始拆机检查。板号为DATWHMB18D0 REv:d

准备找下图纸才发现,尼玛机身到处都没有机器型号。。。。奇怪了。就用板号找到了图。这个机子后继电压开启都是由PU9控制。

查了下供电什么的都有 ,只不过触发后 2、3 脚都没有开启电压。然后我听见触发后有嗞~~~~的电流声。就查了待机3V有3.4V   5V正常。由于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为什么,修这个机子我直觉非常强烈。断定就是3.3V待机电容问题。把它拆了后发现没有一样330值的固态电容   就用了颗钽电容代替

然后触发后电流就上去了  外接不显  接上内屏后显示,放了一个后再开,也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这山寨的从外面看,外观看起来还挺不错的,里面就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山寨的从外面看,外观看起来还挺不错的,里面就呵呵了

用的I7-2620M  8G内存  CPU标的型号是Q16M ES  能用这么久也算不错了 典型的深圳造

网友:
修的还是不错啊

网友:
奇怪  这个帖子我只发过一次  咋就变成发了两次。。。。。

网友:
神舟A560 刷的DELL标吧

网友:
外观上来看就就是神舟A560P改的,淘宝出品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好像是神舟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