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主板上的NC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7-03-13):
NC.............?????????????????????
主板

网友:
NC是空脚位的意思

网友:
不知道表示什么

网友:
Not Connect或者No Connection。就是这个引脚不需要接的意思,说明这个元件对于你这个电路,这个引脚不需要使用。

网友:
表示元件没有安装

网友:
就是个空的

网友:
空的意思。。。。

网友:
引脚是空脚 原件的话就是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