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6-71-w35so-d04 不触发

楼主(2017-03-13):
海尔6-71-w35so-d04 不触发 偶尔能开机 拆机查M_BTN# 电压是19v信号到pu9 按开关 有变化 PWR_SW# 3.3v没有变化 应该是pu9坏了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把它改了 如图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pu9 1和8脚连接 3和6连接

网友:
大家给加点分吧 原创啊

网友:
跟W6500一样的通病

网友:
这种机子设计这种芯片,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造福我们劳苦大众

网友:
阻值失效

网友:
又是通病啊

网友:
不清楚这芯片的具体功用。

网友:
技术可以 直接改电路

网友:
加分了 没有芯片巧妙维修

网友:
好资料 之前修过一台进水的这个芯片20一个

网友:
直接直连了?

网友:
本来是3.3V的跳变,现在变成19V的跳变,会不会不稳定,以前有试过吗?

网友:
试过单电池可以触发吗?

网友:
改的好,那个芯片作用不是很大么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芯片特别容易坏的。

网友:
通病 不错的 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