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过内存

楼主(2017-03-13):
intel芯片组。开机电压上到0.75左右就不动了,各电压都正常,插不插内存都一样,BIOS刷了好几个故障一样,南桥也换了,显卡也加了(显卡是N10M-GE2-S这显卡很少坏,实在没辙了,加焊试试,),就省北桥了,

网友:
你这个 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不是吧,上来就换南桥,先波打内存看过没

网友A:
先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不过内存和南桥关系不大吧大兄弟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思路不对啊,过不过内存不能完全以插没插内存的电流来看了,还是得看看内存阻上面有没有波形来确认啊,就算是没有过内存那也应该查查北桥有没有读内存,如果读了应该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就算没有读那也应该是北桥的事情了,你思路不对哦,和南桥显卡关系应该不大哦

网友:
此时示波器就厉害了

网友:
我不用示波器   除了型号以外的电压都会先打一遍

网友:
还有就是用万用表测内存的信号脚  真的跑马   也会有点哑变化的

网友:
你这问题像不是不过内存吧   查查电压

网友:
修复过几例 加焊北桥OK!

网友:
确认 cpu  是否好坏 然后注意一下内存 插槽

网友:
这个机很少看到了

网友C:
测试smbus,确认是否读内存动作,用示波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smbus,确认是否读内存动作,用示波器看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D:
我祝你马上修好,这板好老了

网友E(2017-05-04):
引用 网友D:
我祝你马上修好,这板好老了

没修好,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几个BIOS看看

已经刷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得先确认有没有跑码,读不读内存,过没过内存。

网友:
内存好好擦擦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思路不对啊,过不过内存不能完全以插没插内存的电流来看了,还是得看看内存阻上面有没有波形来 ...

什么都有关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修好,换主板了

努力再努力,每块板就能修好了

网友:
你先确定是CPU不工作,还是内存不过,可以用示波器打波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