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 REV 2.0 诊断卡跑15 53 15 55 维修

楼主(2017-03-13):
今天接到一片技嘉GA-P61-S3 REV 2.0,插 诊断卡跑15 53 15 55 ,不插内存也是跑这个代码,15 代码查定义,测试开头64K的系统存储器。 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了一半;8254第2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 第一个64DK RAM第5位故障 ,跟内存有关系? 测试各电压都尼玛正常,官网下载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迅维一搜,有通病:USB 过流检测,诊断卡跑C1,貌似跟我这个现象差不多,拆掉那个3级管,跑马亮机,,看来技嘉这板子诊断卡跑15 53 15 55 C1 都是这个USB 过流检测 引起的。小白修板,多多指教

工控810 -2 不要睁眼说瞎话,好好分析电路再来发帖

网友:
附上官网下载的100%可以亮机的BIOS TL866直刷

网友:
你说这个情况没有遇到过,修好了就行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usb过流 还会档内存? 跑马时检测外设的时候卡主了应该是

网友:
是真的修好了吗,有图有真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USB过流?记住了,下次试下

网友A:
USB过流还会档内存?我修过技嘉H61/B75/Z77几十张USB过流的都是USB接口用不了,然后关机变重启,你这个无图无真相,很难让人信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过流还会档内存?我修过技嘉H61/B75/Z77几十张USB过流的都是USB接口用不了,然后关机变重启,你这个无图 ...

我碰到的也是这个现象   USBOC 应该不会档内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也是这个现象   USBOC 应该不会档内存把

我也是听这个楼主第一次描述。反正我是没见到过。

网友:
具体位置在哪里

网友:
开关针的旁边。好像

网友C:
开关旁边 ?? 那个是Esd保护的

网友:
技嘉的US_OC#不正常会导致关机后自动重启,会当内存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旁边 ?? 那个是Esd保护的

网友:
我有个板跑53,试一下

网友:
首先不知道楼主的板子有没有修好,我觉得你是来混分的,即使是你拆那个三极管板子开机了,那个三极管和usb_oc#一点关系没有,为了证实你发的经验是不是正确的,我特意找了图纸找到那个三极管跑了下线路,其实那个三极管所连的信号如下图
,发经验固然是好事情,但是不要误导我们大家,论坛是用来方便大家的,不是用来折腾大家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 US过流会挡内存  刚好手上有块一样的板可以试试

网友:
有没有图片。。。。。。。。。。。

网友(2017-07-10):
求实精神,值得学习,论坛里越辩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