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维修记! 求联想U41-70图纸

楼主(2017-03-13):
求联想U41-70图纸,桥跟CPU集成的,纬创代工,LT41MB  14217-1M  448.03N03.001M
或者待机芯片1275C的图纸,谢谢!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TPS5127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TPS51275

是1275C的。这机器待机IC发烫,电感阻值正常,拆了EC还是发烫,又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TPS51275

IC我也换过新的,还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275C的。这机器待机IC发烫,电感阻值正常,拆了EC还是发烫,又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查

有的芯片型号是简写,所以说让你对照一下这个PDF看看,待机芯片发烫,看看周边有没有电容短路的,如果脚位对的上PDF,有这个芯片的话,代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1275C的。这机器待机IC发烫,电感阻值正常,拆了EC还是发烫,又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查

对照芯片的引脚定义查下基本条件

网友D:
这种三合一芯片让人无语啊 外围可以修修 搞到芯片。。。。。。。。

网友E:
修三合一的  也是修的没信心    除了电源部分和bios   其他没什么搞得

网友:
cpu太贵  风险还高    给客户报价还以为在抢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照芯片的引脚定义查下基本条件

对照上面的PDF查了,线性5V没有,线性3V只有0.9V.测量3V,5V线性脚阻值都正常
电流表调至3.3V加到3V,5V线性脚发现3V线性一路电流1A多,摸到一个3脚管子发烫。
经测量发烫的刚好是COMS电路的复合二极管,量后级阻值为0.几欧
加3.3V到后级没摸到发烫的电容什么的。觉得是三合一芯片短路了,就没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三合一芯片让人无语啊 外围可以修修 搞到芯片。。。。。。。。

我这台是进过水的,可能三合一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三合一的  也是修的没信心    除了电源部分和bios   其他没什么搞得

关键是连图纸都没有,不知道哪是哪

网友:
51275c 跟51225差不多 对着修

网友(2018-08-29):
这图纸找好久了

网友:
这个看板号也不好使吧,不是要看贴纸的型号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