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图纸及维修思路

楼主(2017-03-13):
红米图纸及维修思路

红米Note 4G双卡版二级逻辑框图&板位图.pdf

网友A:
小米手机的型号好杂 感觉

网友:
刚好我自用的就是红米NOTE 4G

网友:
还是苹果的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机的型号好杂 感觉

小米的机型很好分辨,有数字的,比如2014122就是红米NO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机型很好分辨,有数字的,比如2014122就是红米NOTE

大神果然厉害  佩服

网友C:
请问。 有个红米note 4g. 跳电怎么回事?  充满了。拍一下就少了一大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有个红米note 4g. 跳电怎么回事?  充满了。拍一下就少了一大格电

电池问题多,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的经验之谈啊。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