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X3 UT40II1 无待机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03-13):
今天接修同行一台海尔X3  板号:UT40II1  插可调电源显示0.002,估计没有待机,讯速拆机,裸板有点不太熟这种板的电路哦,大概测了下公共点正常有18.7V,3 5 v 不知道在哪里,想下个图纸看看,【迅维】上没有,想在淘宝买个,也没有,有点无从下手,同行就在帝边看着,不能丢脸啊,仔细看了下主板的电路结构,估计有块芯片是待机芯片8153LN,查了下,【迅维】上有个图片,可以参考一下,总算可以动手了,测1 6脚开启都没有电压,16脚LDO有5v,很明显了,由于我之前已经刷过BIOS,所以排除了BIOS问题,但是因为没有主板的图纸,于是飞LDO到1 脚和6脚,插电,待机0.014,有点戏,按开关,电流到0.6几,接屏亮机。

海尔X3 UT40II1 原机备份.rar

网友A:
楼主从那个电压飞线给钱啊,3v线性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那个电压飞线给钱啊,3v线性电压吗

给钱?

网友B:
你强行给开启脚上拉电压 测试稳定了吗

网友:
这样容易返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强行给开启脚上拉电压 测试稳定了吗

测试了两个多小时,我觉得问题不大,不然没有图纸,根本修不了

网友:
飞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那个电压飞线给钱啊,3v线性电压吗

LDO 飞到  on脚上

网友:
也是个办法,,开启没了,,多少跑下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两个多小时,我觉得问题不大,不然没有图纸,根本修不了

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维修的精髓就是快 准  狠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没有图纸,同行又在边上,只能这样修啊?

网友:
飞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