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55_U3DL维修

楼主(2017-03-13):
前两天.
“这玩意又卡住了”我抱怨着。老板看了看我,然后突然走到角落翻翻找找。
我以为他会说我几句来着,谁知以转头看见他拿着一块主板丢给我说修好就是你的。
“私藏了什么好货啊”,我说着接过。一看顿时头大,型号是技嘉P55_U3DL rev2.3

这玩意内存IC、IO、BIOS、COM、时钟芯片都被搞过,网卡还不翼而飞了。受伤严重。
结果插上电源、检测卡,上电,好吧秒掉电。拔电,各供电打值,一顿折腾发现并无异常,
难到时上家修的时候芯片没焊好?我想着就把芯片都看了下,并没有连锡错位的芯片。
只能继续上电,测各供电。掉的太快,只能慢慢测,一顿测试发现个供电均为正常。
至于电压多少我就不发了,(主要现在码字的我忘记了,当时修也没想着发这个贴)
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正常就改测时钟复位了,一测均无电压。时钟PCIE A13 A14  复位A11
打开图纸VR_RDY,VRMPWRGD,均为3.3V正常这我就纳闷了,VRMPWRGD正常该发出时钟了啊
找到时钟芯片测其供电也正常,看着被焊过,如果是芯片坏了那可能性极低
找了一堆料板也没找到有这个时钟芯片,恩恩 暂无法,吃饭先去
吃饭看论坛逛了逛发现有人说时钟芯片有人说桥,看来时钟芯片被搞过也是这么来的,不过我反而不觉得是时钟问题了
上电,打开万用表到2V档测时钟发现能跑到0.2多(因为掉的太快了),复位也这么试了试发现没反应
接下来是IO发出PWROK  和VRMPWROK一起给桥,找到IO 8720 63脚PWROK一测没电压,
图上一搜只去了几个地方,其他排除掉后锁定Q78 板上一看竟然没装,好吧 ,
串联了一个20欧姆电阻,一测发现猫腻,无穷大了,果断找个换上,确实涛声依旧,
我拆下电阻两边打值发现也均为正常啊,奇怪。不上电阻上电发现不掉电了,不复位。
测IO那电阻位置一端3.3V一端没有电压,桥这端可能被拉低了,
我用可调电源试试给他加电,发现大于1.5V就会掉电,低于1.5V的话也不会被拉低,
如此说明没有电容或者三极管之类的拉低未虚焊断线,那看来是桥问题了。
我静了静,想着时序:桥收到VRMPG和IOPG这两个PG后就会发出DRAMPWRGD和CPUPWRGD给CPU,然后延时发出PLTRST平台复位。
那会不会是CPU没收到这两个PG,所以造成掉电,不复位。那会不会是我没上CPU造成的,(手上没1156的CPU)

我把我的分析跟老板一说,他大手一挥说“好,买了”(当时表情很牛逼)
今天CPU到货了,我把电阻两端短接,上电,果然顺利跑码亮机了,找了个8111E网卡装上,清理下焊迹。

完美进系统,哈哈换机器拉。终于不用怕看小视频的时候卡住拉。
等下就把这老牛换掉。

总结:一定要细心,万不可一言不合就干桥。

网友:
细心就能修好了,

网友A:
楼主修了什么啊,换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了什么啊,换io吗?

自己看贴把  判断过程都有说

网友:
江门这么土豪  跟对老板了

网友:
我也经常找到故障没的换也是叫老板买

网友:
LZ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修I,掉电太快不好查/

网友B:
楼主帖子中间的字 真是没少写啊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很扎实呀

网友:
楼主思路太好了,像我这样的小小白早就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帖子中间的字 真是没少写啊

发帖不易啊 大哥 也不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不易啊 大哥 也不加分支持下

加 加 加  10分 拿去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PWROK 的问题

网友:
支持下去的精神  电路基础也好

网友:
我一遇到掉电就头痛,买了示波器还不大会用。。。

网友:
就是Q78的问题吗?看你的帖子就是加了Q78

ghost5 -1 回去看帖 不要灌水 都是中文 不会修也起码.

网友D:
这板子注意UP6262类的小8脚芝麻芯片,容易损坏导致基准输出出问题,而这西基准输出都到各个供电芯片的反馈端口,造成内存供电不正常,总线供电不正常,CPU供电不正常等等。

网友:
你老板还是挺相信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注意UP6262类的小8脚芝麻芯片,容易损坏导致基准输出出问题,而这西基准输出都到各个供电芯片的反馈 ...

老师 你说的是CPU风扇接口边上的U24 U25超频芯片是吧?SOT23封装的小芝麻NCT3931,拆掉了,这个板被动过很多地方,一开始我也看了图纸,系统总线调节基准电压的,拆了没什么影响,谢谢老师教导! 上传UP6262的内部图

网友:
思路清晰啊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注意UP6262类的小8脚芝麻芯片,容易损坏导致基准输出出问题,而这西基准输出都到各个供电芯片的反馈 ...

老师 问您个问题 :这个板在刚触发的时候VCORE的的所有MOS管都会工作,跑码以后就只有两相在工作,板是4响VCORE的,每相由一个isl6612控制,可正常开机使用,VCORE电压偏低0.94V。请问这个板是带控制的吗,达到负荷才所有mos管工作吗,是什么信号控制的,是SVID吗?望老师能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 你说的是CPU风扇接口边上的U24 U25超频芯片是吧?SOT23封装的小芝麻NCT3931,拆掉了,这个板被动过很 ...

这个拆了确实不影响主板工作,顶多是在BIOS里面设置电压参数无效,无法加压超频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师 问您个问题 :这个板在刚触发的时候VCORE的的所有MOS管都会工作,跑码以后就只有两相在工作,板是4 ...

这板子的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不是有个IT8275E么,这是个CPU供电掉节芯片,根据CPU的负载,实时开启或者关闭不需要的一路或者2路供电,达到节能的目的。技嘉板子,如果说经常炸某相的MOS管,换了从电源管理芯片之后还是不行,那么你得考虑板子上是否存在这样的CPU供电掉节芯片了。
其实技嘉在P43主板时代就运用了IT8268R这样的28脚长方形调节芯片,到了P55和Z68时代,用了更强大的IT8275E这样的64脚芯片。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的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不是有个IT8275E么,这是个CPU供电掉节芯片,根据CPU的负载,实时开启或者关 ...

明白了 谢谢老师教导

网友:
能找出掉电是因PWROK引起的,实属不易,终抱得美人归。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楼主心很细

网友:
h55以后很少出现桥问题

网友:
楼主拿到机子 先检查35V这些基础电路 再一步一步向下查

网友:
思路清晰..我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