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二修机 上电电流03.安

楼主(2017-03-13):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的fx50j  故障为不开机。电流0.3安。直接测复位plt-rst。 发现没出复位,测各个电感电压 发现桥供电只有0.3v左右。肯定不正常。于是值球换了一个买想到还是0.3v。于是定了一个新桥回来。更换后电流正常跳变,但是不显示。判断bioos故障。刷机后亮机。附上亮机bioos。小弟第一次发帖。多谢大家指正。

ASUS X550C 2.0.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X550JF x550jx 维修指南.pdf

网友:
我来做第一个沙发

网友A:
桥供电0.3 正常应该会查下供电的产生   你直接动桥  经验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0.3 正常应该会查下供电的产生   你直接动桥  经验很厉害

以前遇到过后来还是换的桥 这次直接干

网友:
不错 搞好就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一步到位 没走什么弯路  基本功还是蛮扎实的

网友:
BIOS程序是合成ME的吗?

网友:
人家估计是打值了  短路

网友(2017-07-23):
正常应该会查下供电的产生  换桥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