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 不定时白屏

楼主(2017-03-13):
型号:联想Z580
故障:时不时的白屏,外接正常。 思路;查屏工作条件 各电压
测量屏接口,3.3V正常;过一会后开始白屏,趁这个时候检测,发现3.3V有了变化,从3.3V变成2.34v  测量Q4 G级为4.3V  npn的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拆掉电容c3后正常。开机测试没有在白屏。

网友:
电容漏电啊

网友:
最喜欢遇到这种只要技术 不要本钱的机器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还是很难发现的,下次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 修的过瘾

网友:
属于苹供电不稳定导致的问题

网友:
各位加点分

网友:
电容不良呀

网友:
  这个是电容漏电问题吧

网友:
已加分鼓励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
谢谢 大家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

网友:
是捡到钱了嘛?

网友:
这么快结束了,捡钱啊

网友:
我觉得他左手持图纸,右手握螺丝刀,一阵猛劈猛凿,大神的神力很强,我觉得大神很有意思。

网友:
时好时坏最讨厌了

网友:
加分鼓励了,赞

网友:
学习了,非常强大

网友:
电容不稳定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被你秒杀了

网友:
细节决定啊

网友:
白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感觉手机不好修啊

网友:
各位加分啊

网友:
一般 看到3.3v拉低 就是直接托过去的

网友:
缺屏供电不稳定引起的白屏

网友:
这钱挣得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