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Y481L笔记本进水了,不开机,没修好有收获

楼主(2017-03-13):
键盘进水,无腐蚀,可惜最后发现CPU烧毁了
先是无待机3V5V,发出换板无果,后看了一下点位图,一2.2欧姆电阻烧毁,短接后3V5V正常,CPU剧烫,电流1.5A。
也发表一下看法,可能换板基本都是修吧(CPU好的情况下),我这个板发过去很快就回复不能换,我就说修吧,结果修不好,发回检查就断开了3V连接点补焊了电感,我猜测就是有经验的维修者直接测试了CPU对地阻值,判断CPU不良没有进行下一步维修

一个新手自己摸索的结果,不知道有没有分加啊

网友A:
换个毛啊。淘宝的基本都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毛啊。淘宝的基本都是修

是的。
我的收获主要是开始折腾了,知道点位图基本的用处
另外比较服气淘宝那些维修的

网友:
什么交换 腐蚀 漏铜 变形 没正形的玩意,还不是拿去修

网友:
给你加分了 鼓励新人

真正做交换的不多

网友:
直接买主板吧?淘宝上面你还敢交换?

网友:
小白学习了,值得分享

网友:
进水的好修,观察进水的地方就可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
ASUS主板就是坑,交换主板更坑我上回就被坑了一回。

网友:
所谓的换板是真是是修。没的说。修的好换挣钱。修不好人家都没钱挣怎么换啊,是不是

网友:
这类机子建议楼主换一个 ,交换的话我怕你被那些人给骗了

网友:
是啊  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