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使用STC连接不上硬盘呢?

楼主(2017-03-13):
十几年前在深圳学了几个月修硬盘,回到上海一直修电脑及其它家电。修硬盘几乎没有修过,以往的PC3000是康博815的主板。早就坏了扔了。本钱都没有赚回来哦。现在手中有几块希捷的硬盘,想修修看。下载STC想试试看,结果连不上啊!请师傅们明示

网友A:
线没有接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没有接结吧。。、、

接了,是淘宝上买的指令线

网友B:
不接连乱码都不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接连乱码都不会有的

还有波特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波特率呢。。、、、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改过,也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改过,也不行谢谢!

f3的连接速度是38400

网友:
正确的com、波特率。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在找找看原因

网友:
完全不懂啊

网友C:
一般乱码都是接错RX TX了 你注意下 正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乱码都是接错RX TX了 你注意下 正反

谢谢,换为点10的应该可以识别。估计你是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换为点10的应该可以识别。估计你是软件问题

指令线我用过2种  第一次买的120块钱的  用了三年  第二次买的30的 也很好用   第一次是PL2303  第二次是C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令线我用过2种  第一次买的120块钱的  用了三年  第二次买的30的 也很好用   第一次是PL2303  第二次是 ...

我的是CH340的芯片,只能认到希捷10代及以前的,免费的软件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CH340的芯片,只能认到希捷10代及以前的,免费的软件不能用

之所以认不到。11. 12 是因为波特率的问题我的大兄弟   。11. 。12不是9600  要改成38400

网友D:
这个工具也能修F3,那真是到时个个都是大神级人物,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认不到。11. 12 是因为波特率的问题我的大兄弟   。11. 。12不是9600  要改成38400

改过38400试过了。认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38400试过了。认不到的

反正我可以  你在试试看吧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也能修F3,那真是到时个个都是大神级人物,我只能呵呵了~~~

没有指望它能修点10以后的盘,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希捷的盘只教会我们做自校准。迈拓的盘教了一点知识,但是现在看不到了

网友E:
ttl先我买了几条,只修过几个CC38的刷固件,这个F3,确实认不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ttl先我买了几条,只修过几个CC38的刷固件,这个F3,确实认不到盘.

是的,估计花钱买的可以使用吧

网友F(2017-04-25):
電腦 RX----->TX 硬盤
        TX----->RX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電腦 RX----->TX 硬盤
        TX----->RX

谢谢回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