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冷机开机会黑屏

楼主(2017-03-13):
显示器冷机的时候开机会有高压板坏了的现象没有背光黑屏用手电照射可以看到画面如果不改高压板或者去保护该重点修哪里呢???

网友:
换高压一体板

网友:
自己的还是要认真修好,不要改保护

网友:
修的话就要检测高压部分的工作条件了  还是改板吧

网友:
是暗屏吗,检查灯管,

网友:
感觉是高压板或者电源的问题,楼主拆机检查一下,或许能修好。

网友A:
先看是哪个坏呀,你当论坛上的人是神仙呀,没检测的话,谁也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坏,你把能坏的几个都说出来了....

网友:
灯管如何 换板排除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是哪个坏呀,你当论坛上的人是神仙呀,没检测的话,谁也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坏,你把能坏的几个都说出来了....

说的是啊 检查下怀疑的位置看看在说

网友:
你看看在发表

网友:
首先的看看是灯管呢还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驱动板出问题了,加个12v转5v板子试试

网友:
电容供电不足造成的问题

网友:
先看高压板的控制信号3.3V有没有?如果有就用高压一体板代换试下灯光,

网友:
检查灯管,高压板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会烧屏的

网友:
不是说冷机黑屏吗,想问下开久点能不能正常显示。如果可以那把后电容换了

网友:
高压供电不稳,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灯管,高压板,哪个坏了换哪个,不要改

网友:
屏暗,黑屏无非就是灯管 高压,你要先确定是哪一个,在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
慢慢排除。。。

网友:
你去保护他也用不住。有可能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