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Y470没有CPU供电芯片B+电压没有的问题

楼主(2017-03-13):
忙  说明生意好 一直很忙 一直很少发贴  只是到论坛看贴子   今天就发个吧
一客户拿 Y470过来,这机器有通病,可是今天不是 下文分析。取下电池 上可调电源  咦开机了  问客户 这不是好的吗  为什么要修?  (本人诚信经营,本着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原则 )客户说开10次有一二次能开机 。 开起来过会,会自动黑屏。和客户说好这种不稳定 有可能永远开不了机  有可能换板子,客户说修修看吧   机器要留下来 客户同意了 机器登记送客 ,想想   这种问题不能直接拆机  客户说的现象 本人没有看到 ,这时习惯性取下硬盘 测试(硬盘直接拨电容易挂,所以取硬盘) 上电开机还是能开,好吧放着测试吧  干其它事去  不知过了多久 机器不亮了  问题出来了 电流0.4 9  想想不会是桥吧   光想是没有用的 拆机,上电测电压  电流0.49   CPU无供电  95831第23PIN没有电压 ,虽然好解决  这时还是习惯性的到论坛搜下  有类似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B+的,但问题都解决了,快速解决问题收钱是当今维修界公认的,想想还是追查一下吧  让板子全裸 清理上面的灰尘, (有时能开 有时开不了  开了掉电到0.4 9  这些都是修机信息 ),清理完 跑线  95831 B+ 经过电阻到过孔  到背面  问题出来了 上图   是风扇底下腐蚀了 清理之后的图片,线很粗,19V线能不粗吗, 这是准备飞线
论坛里也有这种方式的 这个图是掉电后的电流,最后怎么解决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了。今天想说明的问题是Y470 风扇底下线容易腐蚀,修过很多线腐蚀的了,这个地方一定先用洗板水洗干净了 ,真正维修者直接就可以看到腐蚀的地方了
Y470通病 电容引起大短,左屏轴,独显打不上驱动感叹号,1.5V没有或管子烧掉了,南桥 ,U6 等等问题,  其实论坛里都有。 联想机器好多机型本人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有论坛我们少走弯路,发贴是对论坛最大支持,本文有描述不是很清楚,可批评指正  共同进步。为谢。

网友:
有此类问题的板子    可以看看是不是腐蚀断线了

网友A:
这种一会有一会没的,,还是能亮的不好搞啊,,还好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会有一会没的,,还是能亮的不好搞啊,,还好有通病

一定先和客户说一下    有可能报废了  这样就不会有不必要的纠纷

网友:
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收藏先

网友:
说出了这个板子的几个易出问题的故障点

网友:
这个不是检钱的问题吗

网友:
在论坛看到一个Y471A的  掉电后 B+没有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7151-1-1.html

网友:
经验维修 ,够细心

网友:
这飞线   楼主没谁了

网友:
经验么说的,心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