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30_HIGH亮机就掉电求助

楼主(2017-03-13):
接主板H830_HIGH亮机就掉电,见图
亮机就掉电了,连接BIOS的1 。 2脚还是会掉电,取了内存还是会掉电,没有图纸,不知道要怎么维修了,掉电的时候待机的3V和5v是正常的,公共电压也是没有跳变的,求大家给思路,感谢!!

网友:
细查各路供电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A:
显卡有问题也会一显就掉。

网友B:
这种掉电,一般不好修,没点真功夫是修不好

网友:
你说的细查各路供电,指的是各路供电的条件吗,还是什么,可以明确一下吗?因为这个机器是没有图纸的,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图纸吗?感谢多加指点!

网友C:
可以指点一下,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如何按照时序来查,可以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图纸吗?

网友:
这个板没有图纸,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去查他的温控电路,第看一个一个的芯片吗?感谢多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问题也会一显就掉。

这个机器在没有装内存的情况下,还是会掉电,是不是说明和显卡是没有问题的哦,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掉电,一般不好修,没点真功夫是修不好

可以多加指点吗,提供一下维修的方向也是可以的,感谢!

网友D:
是掉电还是自动关机?是不一一样的故障阿!再开机还能不能开机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指点一下,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如何按照时序来查,可以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图纸吗?

什么芯片组的,百度一下时序不就有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芯片组的,百度一下时序不就有了嘛!

有时序没有测试点怎么搞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折腾他干嘛,淘宝买块主板应该很便宜的。

网友:
bios刷过了没?

网友:
刷过了,单是还是一样的问题,你可有确定好的BIOS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掉电还是自动关机?是不一一样的故障阿!再开机还能不能开机阿?

按开关开机后,亮就就会掉电,掉电后会自动重启,一直反复,修的找不到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