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独立显卡黑胶

楼主(2017-03-13):
看到机器本不想维修,客户有要求就干吧。过程比较顺利搞歪了一个芝麻管无伤大雅,老问题了高手绕道。直接上图。(本想三个维修案例一起发帖Y460 CQ41 T61不会排序 高手请指教排序方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5145-1-1.html

网友:
这个要是换新的显卡就不怕,做温度高点不要掉点就行

网友A:
这东西我做过,以前取的时候把显存干爆珠,干完显存,北桥也爆了,干完北桥,南桥也爆了,最后全干了,不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做过,以前取的时候把显存干爆珠,干完显存,北桥也爆了,干完北桥,南桥也爆了,最后全干了,不会 ...

。。。 估计你以后都不会再做这个机器了

网友:
现在这款修的不多了

网友:
楼主是要换显卡吧!感觉会用BGA的都是大神啊!对了顺道问问大神,迅维的bga焊台好用吗?

网友B:
有黑胶的芯片重植的成功率太低了

网友:
我上次的焊盘掉点太多,芯片除胶的时候还弄坏了,打黑胶的成功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黑胶的芯片重植的成功率太低了

是啊是啊。几率低啊

网友:
这个都是轻烤的,拆显卡坏的几率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