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搬板的疑问! 版主别着急

楼主(2017-03-13):
这里人气旺 发这里了 希望版主别删
朋友的vivo x6s 重摔不开机 去别的地方搞过 电源IC都不见了
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能不能把字库搬到好的主板上 不用刷机就可以导出资料 或者是有别的好办法没
不开机

网友:
只搬字库应该不行吧

网友:
同一个型号应该可以吧,要不搬来试下

网友:
这个不清楚,做手机数据恢复的可能只要字库就可以。他们有读字库的架子

网友:
找做手机数据恢复的 询问一下咯 目前我是不认识有谁专业做这个

网友:
如果想省钱,就找个板把字库cpu那些搬一下,如果直接读闪存取数据可能价格不低...

网友:
安卓机的字库如果想要恢复里面的个人数据,需要买设备,之间读取字库即可,不需要把字库搬到另一个主板上。

网友:
安卓只要硬盘没坏,可以直接读。苹果用的是自有的加密系统,但安卓用的是公开的Linux 的EXT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