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图的原理,谢谢!

楼主(2017-03-13):
十分感谢,如图:

网友:
不明白,这有点小复杂,光看这里看不出啥怎么

网友A: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真值表

网友A:
也就是说,只有SLP_S3和REST都为高电平时,SB_PWROK才有效

网友:
SLP_S3和REST都是3·3V时,SB_PWROK才是3·3V。

网友B:
SB_pwrok最终受控于reset和slp_s3两个信号   正常时reset和s3为高电平    q36 B级为高电平导通     拉低Q64G级       Q64截止导通       SB_PWROk为高电平             只要reset和s3任意一个为低D46   3脚会被钳位0.7V     q63截止导通        q64开始导通     拉低SB_PWROk为0伏        q357在此电路可以不分析       去掉是可以的

网友:
当reset和s3为高电平时   D46截止  q63   2脚为高   q63导通拉低q64 2脚     Q64截止   输出SB PWROk            故障时只要reset和s3其中一个为低就会把D46  3脚钳定为0.7伏     Q63截止     Q64导通       拉低SB PWROk

网友C:
这很难说的...你必须要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B_pwrok最终受控于reset和slp_s3两个信号   正常时reset和s3为高电平    q36 B级为高电平导通     拉低Q64 ...

谢谢你的精彩回复,q357是真实存在的,它有何作用?还要图中那些个红色箭头,有两个是双书名号样式的箭头,方向可以乱画吗?左下的SLP_S3箭头方向不应当朝D46方向吗?我就是被这个搞糊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很难说的...你必须要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信号

电路图足够说明一切,楼上很多回答都已经很好的向我解释了,1、2楼回复虽然粗暴了一点,但是绝对正确的,也符合了我的要求--简单你不回复就算了还在这装A和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只有SLP_S3和REST都为高电平时,SB_PWROK才有效

回复简单粗暴明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真值表

还有一个问题,图中那些个红色箭头(有两个是双书名号样式的箭头),方向都可以乱画吗?左下的SLP_S3箭头方向不应当朝D46方向吗?我就是被这个搞糊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精彩回复,q357是真实存在的,它有何作用?还要图中那些个红色箭头,有两个是双书名号样式的箭头 ...

Q357作用是双保险作用      reset为低时SB_PWROk会被钳位0.7V       箭头是个辅助理解而已     图纸是人做出来的那么多页的图纸难免会犯小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图中那些个红色箭头(有两个是双书名号样式的箭头),方向都可以乱画吗?左下的SLP_S3箭头 ...

看电路图,不要计较箭头的方向,制图人员的随意性很大,不是按实际来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图,不要计较箭头的方向,制图人员的随意性很大,不是按实际来画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