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判断笔记本风扇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7-03-13):
     最近修了一台X42D笔记本,原因是风扇不转导致的过热保护,自动关机。没有X42D的图纸,就找了X42j的凑合一下,找到FAN接口页面,发现风扇转速是受EC控制,且为PWM控制,原理是通过PWN_TACH信号得到的转速和机器的温度,来输出PWM信号的占空比,达到控制风扇转速的目的。好了,目前来看就是EC或者风扇的问题了,重新焊了一下EC,测量31脚输出,PWM波形正常,且随着温度越来越高,PWM的高电平原来越宽。说明EC是正常的,测量低47脚,则回波信号没有变化,说明风扇内的霍尔测速传感器没有检测到风扇转动。好了,看来是风扇的问题了。下面我就说一下修风扇的奇葩经验。     讲风扇取出,发现风扇由转子和定子组成。讲电源电压调到5V,放到1脚和3脚测试,风扇不转,说明就是风扇的问题。完了,没有合适的风扇,只有一个X42j的风扇,由于接口相同(几乎所有的风扇都是这个接口定义)。测试了一下1脚和3脚,发觉此风扇是好的,但是两者形状大小不一样。就完全拆了出来,讲定子从底座拔出,完后相互换了一下,发觉风扇的叶子大了,就用尖嘴钳剪了一下,装上,完美转动。
     此处技巧班门弄斧,希望大家不要拍砖,谢谢

Intel_华硕_K42JR(HM55).pdf

网友:
已经会这个技术

网友A:
你一篇费话。用1滴机油包解决。

网友:
十几元包邮的风扇,楼主不知收了客户多少钱?

网友:
TO:楼上,有可能是真烧掉了,机油只能治那种干掉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篇费话。用1滴机油包解决。

楼主能用多久

网友:
楼主,这经验挺好的,下次试下

网友:
你工具多,玩的时间长。我没什么工具,估计几分钟就干完了。

网友:
去4S店要好的那种汽机油,1滴准管1年以上。

网友:
我用1元一瓶的缝纫机油,能用大半年

网友:
风叶不平衡声音会大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终于有了啊!

网友:
这种应该是风扇坏了  滴机油没用吧

网友:
楼主都能自造风扇了,厉害!

网友:
直接换个风扇解决

网友:
直接定一个新风扇吧

网友:
楼主这样有的风扇就是不行的我也试过

网友:
楼主勉强处理一下风扇 怕不稳定哦 下次来 拆机麻烦 呀

网友:
   完美的方法,直接换了  省事了

网友:
风扇还是好检测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