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芯片一装上去,线性电压就短路,开机芯片换过,3 5v芯片也换过了,求助

楼主(2017-03-13):
这个电脑型号是宏基5740G
客人换内存后不开机,留下,检测后,发现是短路了,

可是,发现,3D3V_AUX_S5 短路了,以为是3 5v芯片坏了,换一个问题依旧
那就烧鸡吧,发现是开机芯片发烫(MEC1300-NU),拆掉后,3D3V_AUX_S5阻值正常了,于是换个新的
发现又短路了,

后来又拆掉开机芯片,打各个电感阻值,都正常,于是就求助大家怎么搞了??

网友:
先打下各个脚的值有无短路, 一般是线性短路造成的

网友:
毫无疑问买到坏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