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4.7无串号不能激活求助

楼主(2017-03-14):
刷机可以正常刷过,到激活界面显示正在搜索,无串号,激活不了,基带已重植,打值都正常。无断线,容易断线的U1和V1脚已补线处理。RFEE1和RFEE2数据和时钟线阻植正常(相关联的功放,天线开关等都已代换过,外围无掉件)。S1 S2 S3 S4和其它供电正常,插SIM卡后PP_LD05 SIM卡供电会正常输出,拔卡后无输出,证明基带CPU是工作的??为什么无串号?如果码片坏了无串号是刷不过机的?

网友:
没遇过这种故障 帮顶下吧

网友:
前几天一部6原故障为有基带无服务,感觉信号这场还是要有理论指导才好修不然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扩容后  无信号 了  不读卡。。。。  最后没修好。。。。

网友:
你查下基带CPU外围相关的校准电阻,ZQ和CAL等

网友:
如果正常,就拆基带CPU,量HISC和SPMI二级体值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的话,重新直球下基带CPU,还是一样没得搞啦,换套件啦。

网友:
基带开启读取码片信息,是先发送信号给主CPU,然后CPU再反馈一个信号给基带,然后基带再从码片中读取信息。既然基带在工作,码片也没损坏,如果你判断都没错的话,那么就可能是cpu和基带的通信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把基带拆下来  挨个打值

网友:
有可能是基带到CPU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