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BIOS脚位波形修复MS-G41ML S3 REV:G1不跑码

楼主(2017-03-14):
故障:不跑码
修复方法:
1、换cpu出cpu供电
2、按时序修未果,通过观察bios波形,最后发现问题在cpu座子上。

故障判断过程:
1、查各大供电,除cpu外,未发现不正常。……换U后出供电,cpu的金属接触点氧化了,灰灰的。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出VID,所以无cpu供电。橡皮擦了一番被氧化的地方,再上到主板,ok,出cpu供电。
2、查PCIE的A11脚复位,3.3V;查PCIE的A13时钟,有0.4V
3、刷bios,未果;再换cpu和内存,未果
4、示波器抓波bios的1脚和2脚,抓了多次,都是这样的

CS#的波形到底是桥读到了呢,还是桥没读到?
S0的波形到底是交换数据失败,还是没有交换数据?
PCI_FRAME在PCI的A34脚,这是初始化失败还是未初始化?(照片的LPC_FRAME是笔误)
抓波内存SMBUS,结果一边有3.3V电压,另一边无电压,判断为未自检。

作2种假设。
先假设没读到,只是杂波。

复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跑线IO的pwrok和cpu供电芯片的PG,最后发现到了SB,
判断:Inter的主板,桥供电条件不满足是不会触发的,桥的pg有了,复位也有了,还需要加焊吗?感觉不是桥的问题。

假设桥读到了BIOS,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中断了。
判断:cpu座子到NB虚焊,NB到SB断线,SB到bios断线,775的测试灯座坏了,先用牙刷蘸着洗板水洗了cpu座子,再把cpu放回座子上,继续抓波,结果发现,bios无波了。反复几次,都没有波形……
故障加重了???

中间忙其他事,把主板丢到后面架子上。
第二天上班继续,BIOS又有波形了,还挡代码D0

???
插洗内存座子,查内存条件,还是SMBUS不正常(忽略它),翻看迅维主板徐老师的讲课笔记,D0应该是检测不过南北桥,重点查cpu。
反复用洗板水洗座子,其实心里已经放弃了,准备搞别的事情,只是最后不经意间,诊断卡意外跑码,亮屏。

下面是机器正常时抓的bios波形

亮机图

结论:bios的波形,应该是桥中断了读BIOS,而不是桥未读BIOS。我始终不愿加焊SB,错了吗?(期待大家探讨)

网友:
用示波器配合修板有技术含量。

网友A:
LZ真有耐心,这板到我手上估计得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真有耐心,这板到我手上估计得扔

看来你得改名了。动不动就放弃

网友C:
这就是典型的POST自检卡死,BIOS片选到了波形,说明CPU的寻址信号已经过来,有连续2此以上波形,说明已经有反馈回去并再次回来片选,至少POST自检一次成功,但因为某些原因,导致POST后续自检出问题,因为自检不是光自检一个地方。因此BIOS芯片自身,SPI总线,南桥,南北桥之间DMI总线,北桥,北桥和CPU之间的FSB总线,CPU座子,CPU自身等等都会造成此类故障。因此对待这类故障,要么就是静下心慢慢的去研究维修,要么就是扔垃圾堆。

网友:
查PCIE的A11脚复位,3.3V;查PCIE的A13时钟,有0.4V。PCI_FRAME在PCI的A34脚,这是初始化失败还是未初始化?(照片的LPC_FRAME是笔误)学习了。谢分享。

网友:
佩服楼主如果是我就不弄了。直接换个板。

网友:
放了一天又好了   怪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典型的POST自检卡死,BIOS片选到了波形,说明CPU的寻址信号已经过来,有连续2此以上波形,说明已经有 ...

谢谢指点,以后会多查故障点,缩小可疑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以后会多查故障点,缩小可疑范围

其实这类问题,CPU座子针脚有问题,座子空焊,北桥空焊,南桥空焊的几率相对来说更大点,然后就是注意82801GB这南桥,这是个通病桥,损坏概率很高。别的像什么FSB外频高低电平组合,ADS片选啥的,这一般损坏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得改名了。动不动就放弃

这话接的。。神回复。。。

网友:
管它上面板,先刷CPU座再说,对测试有好处

网友:
放了一天又好了 这情况 估计会返修

网友:
动示波器修台板 我是没那个动力了

网友:
桥一般不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