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4触摸不行维修过程

楼主(2017-03-14):
这台机是年前摔碎触摸在我这店换个外屏的,观察触摸没裂,
拆机清洗触摸接口,按上测一点没反应,测座子电压3.2V.和3个1.8v都有.拆下主板测触摸ic外围体值,发现那大电容一端0.0892.拆掉电容测体值也一样.

发现故障点,开干...........250度......风速82.在触摸ic下面垫张名片纸,防吹久伤到背光纸.

找个平时换下来的碎触摸拆下触摸ic值好按上

装好测试触摸恢复正常

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请见谅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A:
触摸IC的型号应该一样才能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IC的型号应该一样才能换吧?

是的,ic一定要对型号

网友:
这看上去是在排插线类似的PCB上面,风枪看来还不能温度太高呢。

网友:
眼都能看花了

网友B:
楼主 手工不错   测阻值是在显微镜下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手工不错   测阻值是在显微镜下测的吧

测量不用放大镜,拍图用手机+放大镜拍

网友C:
那平时要攒一些料板才好,不然没芯片啊,楼主是这样吗

网友D:
支持分享,欢迎再次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平时要攒一些料板才好,不然没芯片啊,楼主是这样吗

最好攒些经常碰到要修料板,作为自己有用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分享,欢迎再次发帖

会的,才学会

网友:
我们就直接换屏了 ~~~

网友:
应该跟IPAD 触屏IC一个道理

网友E:
新换的触摸IC直接用热风枪就能接么?  不用拿植锡网固定加些锡浆和焊油么? 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换的触摸IC直接用热风枪就能接么?  不用拿植锡网固定加些锡浆和焊油么? 请大神指教

这称呼太客气了,有缘在这论坛相遇,大家共同学习嘛,其实焊触摸IC,跟老师教我们处理主板上的ic一样焊接的.

网友:
这么熟练 应该不是新手啊。

网友:
我都很少保留这种IC的,直接分离屏。看来要保留备用啦。

网友:
这都能被你发现、要是我估计直接换触摸盖板了...

网友:
为什么说电容体质是什么意思

网友:
资料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修触屏芯片还是少见的

网友:
技术好不用直接买屏就修好了省了不少

网友:
还好不是排线坏了

网友:
看拆下来的一个点都没有掉,手工很熟练啊。还说新手,大神太谦虚了。

网友F:
这个给一般玩机的都是直接把触摸换了,很少有换触摸IC的,楼主原来修电脑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给一般玩机的都是直接把触摸换了,很少有换触摸IC的,楼主原来修电脑的吧

不是哦.一直在从事搞维修手机

网友:
哎呦,不错哦! 功夫了得!

我这手怎么就是要抖呢!补焊,推个 IC 都不行!

能指导下不!谢谢!!

网友:
软排线上温度不能太高240度应该吹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哦.一直在从事搞维修手机

我以为你以前修电脑的了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
板料不好找啊

网友H:
这个小米4的触屏一裂开就用不了。很差劲。

网友H:
楼主你这风枪开250度真的能干下这芯片吗。想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风枪开250度真的能干下这芯片吗。想确定一下。

是的.温度太高话.会起泡

网友(2017-10-03):
手工好就是NB..涨经验了。基本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小米4的触屏一裂开就用不了。很差劲。

小米的所有型号组屏都很差劲,不只是米4  米3更让人头大

网友:
就佩服楼主的技术,完全换个触摸盖板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8-01-09):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换触摸呢,这样我觉得有点费劲

网友:
大神顶一个 支持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