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已解决:宏碁V5-473PG硬盘奇怪问题,宏碁官方没有答复

楼主(2017-03-14):
前几天一个客户拿来加msata 硬盘。于是给客户订了一个三星硬盘。电脑原有500g机械硬盘。固态安装上后。bios下能识别硬盘。在boot选项无法识别固态,进pe能正常显示固态,机械硬盘进入系统后也能正常显示固态,于是换了3个固态。还是同样的问题,把机械硬盘拔掉,。固态在boot选项也显示正常为HDD1 (机械在之前boot选项显示HDD0)。bios也升级。还是同样的问题,机械硬盘也换了一个.宏碁官方的回答是:用户自己安装 的固态存在稳定性,。。。。。。。。。。。。。。。此处省略几十字。
  实在没有办法了。求指教一下。下面附上图片。

以下是解决方法,
BIOS内改成UEFI启动,把机械盘的活动分区取消掉,或者把机械硬盘先不装。MSATA硬盘装系统的时候用WIN10原版做进U盘里面,不要在PE下安装。之前安装的win7,没有安装过win10试过。
以下有几张主板内部图。供大家看看。图一有个4p排线接口,网上查询了下,应该是键盘背光接口

网友A:
兼容性,要是在售后换能好用只能说兼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要是在售后换能好用只能说兼容不好!

都换了三个不同品牌的固态了。

网友B:
你把启动模式改为UEFI试试,可能普通模式没有驱动,只能装wi10 了!!

网友:
我觉得一线大品牌应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启动模式改为UEFI试试,可能普通模式没有驱动,只能装wi10 了!!

也试了。。但是安装了win10后,进bios-boot下没有固态。开机按F12   boot菜单有这么一个显示HDD0显示机械,下面一个选项是unlock device HDD0:加的固态。
这样的话,每次开机要按F12才有用。

网友C:
固态是使用光驱盒还是双硬盘槽

网友:
别沉了啊。快来围观。给我想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是使用光驱盒还是双硬盘槽

主板自带msata接口

网友D:
是挺奇诡了bios的问题吧

网友E:
换个杂牌固态试试 有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F:
官网查询一下, 这台机器支持不支持  M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杂牌固态试试 有可能会有惊喜

换了一个8G垃圾盘。还是一样的。都试过了。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挺奇诡了bios的问题吧

下载不到这个电脑的bios。在官方下载的bios升级了不行

网友:
客户允许的话把机械盘的系统干掉开机应该就直接进系统了

网友:
是不是调成不装系统引导得了

网友G:
BIOS内改成UEFI启动,把机械盘的活动分区取消掉,或者把机械硬盘先不装。MSATA硬盘装系统的时候用WIN10原版做进U盘里面,不要在PE下安装。肯定能成功。

网友:
不说还不知有这么一回事呢

网友:
ACER 的机器对固态硬盘的兼容性很差,我遇到过我换了好多品牌的还想对闪迪的兼容性还可以,楼主试一下!

网友:
ACER 的机器对固态硬盘的兼容性很差,我遇到过我换了好多品牌的,最后还是对闪迪的兼容性还可以,楼主试一下!

网友:
下面一个选项是unlock device HDD0:加的固态--------------从字面上看,这个和网卡之类的白名单一样....剩下的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查询一下, 这台机器支持不支持  M口啊

支持的,。客服给我查询了。支持m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内改成UEFI启动,把机械盘的活动分区取消掉,或者把机械硬盘先不装。MSATA硬盘装系统的时候用WIN10原版 ...

我试试看。

网友G:
成功了要帖子里面回复大家。

网友:
打开UEF安装版WIN1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成功了要帖子里面回复大家。

当然得回复

网友:
SSD装系统    引导放机械硬盘 应该可以解决楼主这个问题

网友:
有些笔记本msata固态硬盘是作为缓存的。不能安装系统的。

网友H:
你升级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升级一下BIOS试试

升级了的,原来是2.4升级到最新的了

网友:
统一回复,客户电脑不加硬盘了。直接卖我。客户来的时候我弄了老半天。以为主板有问题,就给客户说了比较麻烦。可能主板哪里有问题,配置是I5 4200U  板载4G GT740显卡。14寸带触摸屏。电池损坏。600元收了。现在用固态在安装win10.机械硬盘在安装win10的路重新分区的。装好在看看行不行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把启动模式改为UEFI试试,可能普通模式没有驱动,只能装wi10 了!!

正解 ...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没碰见过!

网友:
ACER对固态兼容性差。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给是bios没改对

网友:
官方的程序存在控制。你说现在所谓智能,哪个不是含有各种样的程序在里面吗????????

网友:
BIOS选项里面几乎没有可以设置的选项。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启动模式改为UEFI试试,可能普通模式没有驱动,只能装wi10 了!!

谢谢!按照此方法解决问题,这个电脑如果安装win7 的话,。就不能挂双硬盘。win10就一点问题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内改成UEFI启动,把机械盘的活动分区取消掉,或者把机械硬盘先不装。MSATA硬盘装系统的时候用WIN10原版 ...

谢谢!按照此方法解决问题,这个电脑如果安装win7 的话,。就不能挂双硬盘。win10就一点问题没有的。

网友:
以后的机器应该是大多数不支持WIN7系统的?

网友:
MSATA接口硬盘 加机械硬盘 一半安装Win10系统 系统改引导模式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我也没修好过。。。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按照此方法解决问题,这个电脑如果安装win7 的话,。就不能挂双硬盘。win10就一点问题没有的。

不客气,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解 ...跟我想的一样

志同道合呀!

网友:
除AHCI选项 有没有RAID选项

网友:
有些机器 兼容问题啊

网友K:
昨天遇到一个v7一模一样的每次重启一下就好了 只要是冷机启动就会出现无引导....拿过来修的时候是显卡供电坏了 倒腾了几下就没有管了客户那个是一个i额HDD+三星750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昨天遇到一个v7一模一样的每次重启一下就好了 只要是冷机启动就会出现无引导....拿过来修的时候是显 ...

我这个不管重启多少次都一样的问题。后来安装win10才解决的。

网友:
单独装也不行?

网友:
只能用WIN10这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