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改AP 的MAC地址方法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03-14):
本人有个AP  AP上有一个WAN   LAN  还可以发射无线   想找大神帮助 看看怎么修改这里面的几个MAC地址  虚心求教! 这个是我查找的16进止文件找到的  前面的88 25 93  F5  28  DB  是原来的MAC地址  后面的88 25 93  F5  28  DD是修改过的MAC地址  这个AP的原来地址是前面的那个   我上的这个图是找人帮修改后的  人家帮我把地址的最后一位变成的DD  这个图是修改成功的   我现在想修改地址 不知道怎么修改的了  我把后面DD换成其他的啦  保存后  刷写进去  发现MAC地址没变?  不知道为何   想请教大神教教我怎么改   跪谢!

网友:
按照正常的步骤的话  修改后应该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刷进AP后 地址与原来一样!

网友A:
多找几个,有些mac地址是在原来的地址上相加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个,有些mac地址是在原来的地址上相加得到的...

能详细说明一下么  怎么找到其他的MAC地址

网友:
查16进制的882593F528这个就能找出其它所有的mac了...

网友B:
我有一款进口的MAC修改地址软件,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款进口的MAC修改地址软件,需要的话联系我。

我需要,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吗
12542259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