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楼主(2017-03-14):
  上次拆硬盘录像机得到希捷1T硬盘一个,电脑不认盘,记得以前拆硬盘电路板跟硬盘连接的地方喜欢氧化,现在拆开看看,解决硬盘不读盘问题。

  1000G的希捷硬盘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

  6个螺丝固定。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2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3

  硬盘上的触点是镀金的。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4

  电路板上好多灰。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5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6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7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8

  电路板上面的触点都氧化了。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9

  还有一瓶变压器油。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0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1

  触点氧化厉害,不知道为什么不镀金。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2

  用橡皮擦不管用,只能用工具刮了。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3

  然后上点变压器油。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4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5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6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7

  进入WIN EP系统,还是没有找到硬盘。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8

  BOSS能看到硬盘。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19

  用光盘把硬盘分四个区。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20

  很快就好了。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21

  再进系统,能看到硬盘了。

拆解修复希捷硬盘不读盘问题 图22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希捷硬盘维修相关主题帖:

网友:
烧媒球就是镀膜1cm的金也会发霉,这硬盘也用不了多久PCB穿孔都发黑了

网友:
很多硬盘其实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不读硬盘等故障,修过几次了

网友A:
变压器油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油是什么东东

应该是类似于机油的东西吧

网友B:
用变压器油来防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油来防腐蚀?

变压器油的主要作用:

(1)绝缘作用:变压器油具有比空气高得多的绝缘强度。绝缘材料浸在油中,不仅可提高绝缘强度,而且还可免受潮气的侵蚀。

(2)散热作用:变压器油的比热大,常用作冷却剂。变压器运行时产生的热量使靠近铁芯和绕组的油受热膨胀上升,通过油的上下对流,热量通过散热器散出,保证变压器正常运行。

(3)消弧作用:在油断路器和变压器的有载调压开关上,触头切换时会产生电弧。由于变压器油导热性能好,且在电弧的高温作用下能分触了大量气体,产生较大压力,从而提高了介质的灭弧性能,使电弧很快熄灭。

对变压器油的性能通常有以下要求:

(1) 变压器油密度尽量小,以便于油中水分和杂质沉淀。

(2) 粘度要适中,太大会影响对流散热,太小又会降低闪点。

(3) 闪点应尽量高,一般不应低于136℃。

(4) 凝固点应尽量低。

(5) 酸、碱、硫、灰分等杂质含量越低越好,以尽量避免它们对绝缘材料、导线、油箱等的腐蚀。

(6) 氧化程度不能太高。氧化程度通常用酸价表示,它指吸收1克油中的游离酸所需的氢氧化钾量(毫克)。

(7) 安定度不应太低,安定度通常用酸价试验的沉淀物表示,它代表油抗老化

网友C:
上变压器油后   不会影响触点和电路板的接触吧, 我一般只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变压器油后   不会影响触点和电路板的接触吧, 我一般只用橡皮擦一下

应该是不影响吧,没有试过呢

网友:
厉害啊。一般都不修。

网友D:
仅仅用橡皮擦一下,过段时间还会氧化。

网友(2017-04-13):
引用 网友D:
仅仅用橡皮擦一下,过段时间还会氧化。

那请问一下使用什么方法不会氧化呢?